[原创] LVS 错误求教

楼主(2024-05-14):
画红圈的body会一闪一闪的,说是body没有接到source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A:
N、Pmos的衬底少了,外面那圈环不对

网友B:
画圈圈的那个管子的gate端有接吗?看起来是floating的??
左下角的CT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呀,DFC<0>那条线,为什么还用metal 转 poly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圈圈的那个管子的gate端有接吗?看起来是floating的??
左下角的CT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呀,DFC那条线,为 ...

是为了放置DFCpin,让DRC不报错,不然会报M1层金属面积不够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mos的衬底少了,外面那圈环不对

能再指导一下怎么修改吗?纯小白一点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为了放置DFCpin,让DRC不报错,不然会报M1层金属面积不够的错误

哦哦,我习惯直接打lable
个人想法:如果lvs中有一些线没有连接,他会报出一些“假错”,建议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没有连接的线的错误,连接之后,可能会少一些“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习惯直接打lable
个人想法:如果lvs中有一些线没有连接,他会报出一些“假错”,建议先看看有没 ...

嗯,好的,谢谢,我去检查一下,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习惯直接打lable
个人想法:如果lvs中有一些线没有连接,他会报出一些“假错”,建议先看看有没 ...

您好,导入其他画好的版图需要进行其他操作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习惯直接打lable
个人想法:如果lvs中有一些线没有连接,他会报出一些“假错”,建议先看看有没 ...

还有我检查了一下,好像没有没连接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指导一下怎么修改吗?纯小白一点不会啊

pmos衬底 pmos衬底 pmos衬底 (连起来)
pmos   pmos   pmos   pmos
nmos   nmos   nmos   nmos
nmos衬底 nmos衬底 nmos衬底(连起来)

按照以上这个格式连接衬底
最外面一圈最好用gnd环包起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衬底 pmos衬底 pmos衬底 (连起来)
pmos   pmos   pmos   pmos
nmos   nmos   nmos   nmos

PMOS生长在Nwell里面,那我的Nwell给VDD,衬底是不是就不用连在一起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MOS生长在Nwell里面,那我的Nwell给VDD,衬底是不是就不用连在一起了,谢谢
...

这里可以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以二合一

嗯,好的,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导入其他画好的版图需要进行其他操作吗?谢谢

是调用其他cell吗?其他操作是指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版图和电路完全匹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调用其他cell吗?其他操作是指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版图和电路完全匹配就好了~~
...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调用了其他CELL,其他CELL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