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的失调电压仿真

楼主(2024-05-14):
斩波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跑TRANS,会发现由时钟馈通引入毛刺,这时候取N个周期的平均值也会把毛刺算进去啊,算出来的vos就会偏大。
斩波频率我设置在闭环-3dB带宽内,5kHz,后续RC滤波较大,但是毛刺仍然存在。

所以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呢?还是我测VOS的testbench 有问题?

网友:
论文里搜residual offset

A CMOS Nested-Chopper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pdf

网友A:
斩波频率高点用低通来过滤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高点用低通来过滤不行么?

试过了,还是有毛刺在的

网友A:
斩波频率调到500K,低通滤波拐点5K试试....

网友:
毛刺不影响Vos的,除非你延迟太大导致输出解调的沿和信号沿之间存在offset,这样的话你可以给解调时钟加一个小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调到500K,低通滤波拐点5K试试....

我试了,从TRANS的结果来看,取TRANS平均值的VOS比我不加chooping要差,TRANS+MC的结果也要差些,Pss+pstb的结果来看低频增益降低,带宽被压缩了,PM也不够。所以vos应该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