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tem的ploc文件对于焊盘的判定

楼主(2024-05-14):
最近在学习totem挂仿真的一些使用过程,在setup design 之前需要导入含有pad坐标的ploc文件,由于是使用模块进行测试,没有正常芯片外围的封装pad,就根据layout的输入设置了一些vdd,vio,vss的pad然后上电进行测试,然后发现那个ploc的判定非常神经,我定义了vio为power硬是给我改成了GND(如下面图片所示,但是layout那边我点亮根本没有short),然后仿真分析出来电流全跑到GND上去了,根本用不了,求各位解惑ploc指定的pad判定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大概率是layer map写的不对,miniLVS短路了。仔细看看log、warn和erro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layer map写的不对,miniLVS短路了。仔细看看log、warn和error吧

那请问大佬你知道totem怎么debug吗,像ug里面那样显示对应的map然后对于红色部分的打via,然后再跑一遍仿真变蓝色的就行?

楼主:
此贴完结,根据ug里面short——debug陈述,short的原因是因为模块内部的text也被读取了因而导致最终结果出来的电流分布和在layout里面不一样,在gds.config里面加入关键字USE_TOP_LEVEL_TEXT_ONLY 1即可消除影响,short的debug有多种可能,也有layer和apache layer不一致导致的short问题,各位在ug里面搜索short即可查看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