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仿真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4-05-14):
在整个模块联仿的时候,控制电压不能正常的稳定到固定频率上,总是趋向0,这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助!!!!!

楼主:
换成了参考信号放电,反馈信号充电就能用了,很奇怪的

网友A:
看起來有點像UP DN相反了

网友A:
你的DIV頻率很高
確定你的N值是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IV頻率很高
確定你的N值是對的嗎?

是的,分频比是500,这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有點像UP DN相反了

后面我自己改反,才能用正常工作,就是反馈信号充电,参考信号放电

网友:
分频器出了问题吧,正常来说REF和DIV频率要相等才对

网友:
感覺你的VCO
參考電壓不是地
而是power
整體的電路還是找有經驗的人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