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间交织的多路选择器的设计思路

楼主(2024-05-14):
目前想做8通道的时钟交织SARADC,SARADC的基本结构如下所示

其中图2-1是时间交织的sarADC的基本结构,但是在设计这个mux结构时,没有思路。就是这么多个adc,确定到底是哪个通道的adc的结果进行输出,我的想法是用每个通道的采样信号作为控制信号,来确定。也就是上一个采样、量化的结果,在这一个周期输出,但是怎么用多个通道里面用每一个通道的采样信号来控制自己量化的码做输出,这一个结构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MUX

楼主:
如果直接把每个通道的采样信号作为mux的控制信号的话,那只用到了很少的一部份,比如4通道的saradc,只用了1000、0100、0010、0001,其他的码字没用到,如果一但有毛刺的随便出现了别的码字的话,整个就不对了

网友A:
做成开关逻辑,10个不交叠脉冲选通就行吧,而且你SAR logic在采样相不复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开关逻辑,10个不交叠脉冲选通就行吧,而且你SAR logic在采样相不复位的吗? ...

开关逻辑具体是什么逻辑?也就是选通开关吗?这样的话,一旦有毛刺是不是很容易出错啊;采样信号为高的时候,sarlogic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