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无法选中器件

楼主(2024-05-14):
刚才想全选就CTRL+a了一下,现在只有三个pnp管可以选中,点其他的器件都没反应,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双击到了进group还是cell 了,shiftb看一下

网友:
最快方式,重開試試看可以將卡住的指令清除掉

网友(2024-07-06):
同问题,求解决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进入到下一级去了

网友:
我咋感觉你是进到group里面了,不然就是x进到下一层了

网友(2025-11-17):
退出重进

网友:
Q 一下器件 看是不是被锁定了 正常情况下 Placement Status 是 None状态,又想了一下 这种事能选中的 那就重启大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