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座的大佬,请教一个问题:icc在write .V网表时,怎么只导出FILCAP?

楼主(2024-05-14):
我这边只用到3种filler:FILCAP、FILTIE、FIL,然后导出.v网表,用v2lvs转化成.spi网表,在calibre里做LVS,会显示sch有FILTIE、FIL的单元,有什么方法消掉电路网表的FILTIE、FIL单元?
icc里面是这样写的:write_verilog -pg -no_tap_cells -no_core_filler cells $env(NameDesign)_icc.lvs.v
我尝试了一下把-no_core_filler cells去掉,但是这样.spi里面三种(FILCAP、FILTIE、FIL)都没有了,但是我实际上需要FILCAP。
初学icc不久,望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感谢2楼给的思路,我这边用的是强制导出需要的capfiller,因为单元比较少:
write_verilog -no_tap_cells -pg -no_core_filler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ILCAP8_R FILCAP6_R FILCAP4_R" $env(NameDesign)_icc.lvs.v
用-force_no_output_reference也是可以的。

网友A:
用-force_no_output_reference这个option把fill,filltie的ref name写进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orce_no_output_reference这个option把fill,filltie的ref name写进去

我去试一下

楼主:
感谢给的思路,我这边具体是强制导出需要的capfiller,因为单元比较少,具体命令:write_verilog -no_tap_cells -pg -no_core_filler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ILCAP8_R FILCAP6_R FILCAP4_R" $env(NameDesign)_icc.lvs.v
用-force_no_output_reference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