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alring的问题

楼主(2024-05-14):
foundry提供了sealring的gds文件

,请问这些有什么区别,是根据芯片面积不同选择不同的sealring吗?umc的工艺

网友:
sealring应该是每边加上一个固定的值,所以芯片面积不一样,加入sealring的面积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根据相同UMC的其他制程节点参考给出的信息是:其他制程节点的DSR分为不同面积采用不同DSR以外,还会有Metal Option,要选择客户Chip对应的Metal Option。
如需了解65nm下的DSR的信息,建议如下:
1.打开65nm的DSR的设计规则,查找例如图中的144mm2down   10M ADV   SAMPLE这些关键词。
2.都GDS导入看看layout上是否有显著区别。
3.咨询UMC官方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