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上对角走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4-05-14):
layout上进行对角走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阶梯的长宽比,等等。还是说根据不同的需要会有不同的要求或者自己随便弄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A:
看pdk里面的design manual,一般不走斜边。

网友:
这个一般都会后仿,然后看修改看怎么样会好一点

网友:
最近看了好几个帖子都提到了这种对角线走法,请教一下,需要在什么场景用到?以及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pdk里面的design manual,一般不走斜边。

不走斜边?大电流功率管咋整?

网友:
斜边到底层metal是不是不均匀了

网友:
宽度根据电流变化,最窄的边的宽度和最宽的边的宽度都要根据项目要求计算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连线的线上的电流大小怎么计算,求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