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通过timing report调整后续仿真的时钟频率

楼主(2024-05-14):
各位大佬们,小白不太会看时序报告,我在innovus中生成了gds后导入virtuoso后进仿真,发现时钟频率如果设置过高导致设计跑不起来,所以想通过查看时序报告中的最大延时,设置合理的最高时钟频率,对于如图所示的时序报告中的path1,我有几个问题:
1、时序报告的时间单位是ns吗?
2、时序报告的第一条path是延时最大的path吗?粗略地看了下发现path似乎是按照delay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
3、path1的delay是0.572ns吗,是否我的时钟频率应该设置至少大于0.572ns吗?
4、innovus这里的时序报告的延时与virtuoso中的前仿和后仿的延时有什么关系吗?
(实际上我在virtuoso中仿真的时钟频率低于500ps时,q[4]波形出现问题,仿真时钟频率等于500ps时,q[10]的波形出现问题)

网友A:
phase shift 表示周期,slack表示裕量,phase shift - slack 表示最小的周期。

网友B:
从report上看,phase shift是10, 则clk定义的周期是10ns, 频率是100M. 一般报告是按slack最差来排序的,这里最差的slack是到port上的,output delay定义了2ns。 0.572ns是reg的clk到Q的cell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report上看,phase shift是10, 则clk定义的周期是10ns, 频率是100M. 一般报告是按slack最差来排序的,这 ...

感谢大佬,说的很详细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里的时序报告的延时是不是相当于virtuoso的后仿延时?我用前仿1ns的clk周期可以使得设计正常工作,感觉phase shift-slack的时间比较接近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se shift 表示周期,slack表示裕量,phase shift - slack 表示最小的周期。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里的时序报告的延时是不是相当于virtuoso的后仿延时?我用前仿1ns的clk周期可以使得设计正常工作,感觉phase shift-slack的时间比较接近后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说的很详细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里的时序报告的延时是不是相当于virtuoso的后仿延时? ...

这个是后仿,报告里有个参数是postCTS, 没有包含data net delay的信息,但clock path上的delay基本是有的。前仿里如果没有sdf等信息,没有delay的,只是仿真逻辑功能,后仿里包含了delay等信息,更接近于实际芯片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后仿,报告里有个参数是postCTS, 没有包含data net delay的信息,但clock path上的delay基本是有的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