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能解

楼主(2024-05-14):
好像是个新的加密方式

网友A:
发文本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文本不好吗

大神解密完后也贴截图呗

网友:
Well this appear to be a public key encryption used to encrypt something in order to access or send a request encrypted to somewhere... Witch software and witch action was being made to come across this information ?

网友:
可以解,如果发文本的话。截图懒得搞

网友(2024-12-23):
hummmmm..... it's IP Core encrypted.

网友:
是的,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