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小白求解!!!!

楼主(2024-05-14):
(无正文)

网友:
where is your question?

楼主:
我之前PLL联仿是对的,然后修改了VCO的参数以后,VCO的控制电压一直趋向于0。后面将up和down信号反了一下,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PLL联仿是对的,然后修改了VCO的参数以后,VCO的控制电压一直趋向于0。后面将up和down信号反了一下, ...

建议检查一下,环路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环路极性

您是指环路的零极点有问题对吗?

网友B:
VCO V-F曲线斜率改变符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O V-F曲线斜率改变符号了?

没改变符号,一直是负的

网友:
看起来是cp的充电和放电不匹配;放电步进和充电不进不一样大,不进下的容易找到合适的vc系统稳定;你调低cp的电流值或者增大lpf的电容,应该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