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文件

楼主(2024-05-14):
DRC runset文件中有关于X-rule和Manhattan的选项,不知道这两个选项的意思,有没有大神告知下,这两个选项的意思或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
manhattan这个命令在做pcell中我记得是均匀分布,不知道和这个是不是一个意思,如有不对请大佬指正

网友A:
Manhattan 有 垂直、正交这种含义.
其实你直接对比此开关 打开/关闭 时执行的rule有什么区别更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hattan 有 垂直、正交这种含义.
其实你直接对比此开关 打开/关闭 时执行的rule有什么区别更直观一点 ...

谢谢回复,因为X-architecture 文件加密了,看不到具体的区别,想问下eflash工艺应该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