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流过的电流非常小的情况下能启动吗

楼主(2024-05-14):
朋友们,我又来了!
想问一下bandgap启动电路的问题!
如图,红线是电源上电过程,黄线是Vref从0变到700mV,白线是启动电路上流过的电流。设计的PTAT电流为10uA,启动电路上的电流只有nA级别,能给电路充电让它重新启动吗想问一下我的这个启动电路是不是根本没起到作用。

网友A:
可以先把启动电路关了,看一下启动时间。再开启,看一下启动时间,如果启动时间有明显缩短就是有用。如果电流小的话,感觉启动时间不会太短

网友B:
應該是沒太大的問題
只是corner一要跑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启动电路关了,看一下启动时间。再开启,看一下启动时间,如果启动时间有明显缩短就是有用。如果电 ...

启动电路怎么关啊,是先把它跟电路断开吗,如果是的话两个没有区别,第一张图是没有连启动电路时,第二张图是连启动电路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沒太大的問題
只是corner一要跑完整

你好,跑corner一跑完整啥意思

网友C:
这不是以启动电路电流来判断的,你最好贴下电路看看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以启动电路电流来判断的,你最好贴下电路看看是什么结构

左边的启动电路是我老师发的参考里的结构,人家的是正常工作的,但是我的不是,我的核心电路那部分的尺寸跟参考的不同,是不是因为管子尺寸的原因呢

网友D:
R2/R3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R3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低电源电压带隙基准电路的结构,这种结构下可以通过调节R4的大小获得我想要的vre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低电源电压带隙基准电路的结构,这种结构下可以通过调节R4的大小获得我想要的vref
...

好的,学习了

网友D:
另外,兄弟,我觉得你的VDD上升速度太慢了;0-VDD变化我觉得你可以ns级别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兄弟,我觉得你的VDD上升速度太慢了;0-VDD变化我觉得你可以ns级别仿真 ...

因为我想看到上电过程中启动电路具体的工作状态,所以才上升慢的,我还试了us级别的上电过程,两者的波形没啥区别。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两个很奇怪的管子是干嘛的,一个三端口全接地,一个全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两个很奇怪的管子是干嘛的,一个三端口全接地,一个全接vdd ...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这是我老师给的参考里面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这是我老师给的参考里面的一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两个很奇怪的管子是干嘛的,一个三端口全接地,一个全接vdd ...

这是mos管电容接法,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mos管电容接法,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mos管电容接法,相当于一个电容。

那麻烦问一下,这种结构做电容有什么作用,是很小吗,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cap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麻烦问一下,这种结构做电容有什么作用,是很小吗,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cap ...

应该还有其他的优点,我目前只知道一种:

mos结构简单,作电容接法节省空间。

其他优点让我先查阅一下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麻烦问一下,这种结构做电容有什么作用,是很小吗,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cap ...

MOM,MIM和MOS电容有何区别?-icspec

详细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M,MIM和MOS电容有何区别?-icspec

详细转☞

谢谢老哥

网友F(2025-03-06):
在仿真ptat启动电路时,黄线是未添加启动电路,红线是添加了启动电路,紫线是AVDD的变化,如果不添加启动电路,电流在AVDD升高后也会有一个固定的值,或者说我的启动电路应该怎么看呢,是应该看电流最后趋于稳定,还是说上电过程中电流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仿真ptat启动电路时,黄线是未添加启动电路,红线是添加了启动电路,紫线是AVDD的变化,如果不添加启动电 ...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