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NF,可以通过仿真得到。

楼主(2024-05-15):
请问,blocker NF,也可以通过仿真得到吗?

网友A:
可以,用大信号仿真,HB+HBnoise或者PSS+P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大信号仿真,HB+HBnoise或者PSS+PNoise

谢谢,这个仿真和实测结果,很接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仿真和实测结果,很接近吗?

看模型吧,以前做wifi的transceiver,实测仿真还是比较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