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Package Subcircuit 使用问题

楼主(2024-05-15):
关于Redhawk package subcircuit的使用问题,看了好几遍user manual也没能解决,因此来求助大佬们。

Redhawk 版本:2022R2

问题描述:
我想在每个die的power/ground pad后面接一个小的SPICE subcircuit,然后计算从package到die内总计的static instance ir drop。通过阅读user manual知道在pad, wirebond和package都可以加简单的RLC model,具体script 是setup pad -power -r 0.0001。这个确实是有效的,加上之后instance ir drop确实会增加。但是当我尝试在package处加一个subcircuit的时候,我不太清楚如何处理这个subcircuit里的voltage source和die的power/ground pad的关系。在.ploc文件中,对p/g pad的定义举例如下:VDD1 27.489 26.88 M6 POWER Pvdd1,其中Pvdd1是这个power pad在subcircuit里面对应的接口名称,因为在倒数第二个位置好像只能用power/ground命名,并不能另起一个名字,这也就导致了die p/g pad始终接的是ideal VDD/VSS,在计算instance ir drop的时候并不能把package上面的电压降包含进去,但是我可以在最后的exploer报告里面看到一个worst case的package ir drop。请问大佬们,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让ir drop的计算过程包含这个subcircuit的ir drop?

补充内容 (2024-5-20 00:35):
大佬们,捞一捞 QAQ

网友A(2024-08-10):
您好,现在已经仿真出结果了吗?想了解一下具体流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现在已经仿真出结果了吗?想了解一下具体流程,谢谢!

大概流程这样的:

1. 准备一个SPICE的网表.sp文件,在里面定义一个subcircuit(.subckt 开头),这个subcircuit名字必须是REDHAWK_PKG,然后后面跟着定义的端口名,这些端口名要跟.pad, .ploc里面的对应。
2. 在.ploc文件里面,格式如下:
VSS_1 1.0 1.0 M1 GROUND VSS_1_pkg
理想电压源的名字 x坐标 y坐标 金属层名字 (GROUND/POWER) 端口名字
这个端口名字要和上面subcircuit的名字对应确保连接。
3. 在.gsr文件里面加一行:
PACKAGE_SPICE_SUBCKT <.sp file path>
ps: 这一行好像不加也行,可以都试试。
4. 在运行脚本(.tcl)里面加上
setup pss -pad_file <.ploc file path> -subckt <.sp file path>
然后正常运行应该就可以了。

希望对您有帮助,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流程这样的:

1. 准备一个SPICE的网表.sp文件,在里面定义一个subcircuit(.subckt 开头),这个subci ...

感谢感谢!就是这样的流程,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