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级电路测试问题

楼主(2024-05-15):
如题,我搭建了一个电流镜电路,电流镜的输入电流是通过PCB上的电流源芯片给进去的,在芯片内部通过一个分流器转换成nA级的小电流,用于做低功耗处理。为了测试nA级的电流是否准确,用电流镜进行复制时单独留了一个支路接到输出的PAD上,输出的PAD在PCB上接一个电阻,通过测量电阻的电压来判断这一路的电流是否准确。但是在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输出的电流远远小于仿真的结果,本来应该是1nA,作用于100MΩ的电阻,会产生100mV的压降,结果只有10mV左右,当然如果增大外部给进去的电流,这个压降会提高。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呢?是因为PAD的问题还是万用表的问题呢,还是这种nA级电流在测试时需要其他的额外手段呢?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pad上的esd电路会对nA级电流有影响,特别是温度高了以后。你可以把IO电路加上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上的esd电路会对nA级电流有影响,特别是温度高了以后。你可以把IO电路加上仿真。 ...

好的 谢谢 那这样的话 意思是说 外接电阻测试的方法就不准确了吗?

网友:
你能确定万用表的阻抗吗?如果万用表阻抗只有10Mohm呢?那1nA就是10mV.所以你这么测量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那这样的话 意思是说 外接电阻测试的方法就不准确了吗?

你可以在芯片内部让电流到电阻上,然后通过buffer输出到pad,直接量电压。把buffer失调电压做小点就好了。还有就是楼上所说的,万用表示波器测量电压时内阻都不是很大,也会严重影响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