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测试时写入很慢?

楼主(2024-05-15):
如题,我在芯片内部搭建了一个移位寄存器,用于将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为了验证数据的准确性,我将最后一个寄存器的输出通过PAD引了出来。仿真的时候发现,100MHz的工作频率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100MHz的频率根本无法将数据写进去,从示波器来看,往往都是往上走一点就掉下来了,无法到达电源电压。后来做了降频处理,在10KHz的写入频率下,示波器的波形是准确的,并观察到该触发器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都有10us左右。所以我的问题是,对于一个DFF而言,在进行数据写入时,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延迟,但是示波器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示波器的观察设置问题?还是PAD问题呢?希望有相关经验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看过芯片端口到第一级的寄存器时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芯片端口到第一级的寄存器时序吗?

没有保留第一级寄存器,只保留了最后一级寄存器,因为最后一级距离最远,不容易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