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设置问题

楼主(2024-05-15):
设置MOS管fingers为变量与不设变量前后仿真有差别

比如一开始设置fingers为2,但后来将fingers设置为变量nfinger,将其数值nfinger=2后,两者仿真结果不同,有没有大佬知道为啥

网友A:
?做了什么仿真,那个参数不同?

网友B:
总W随变量nfinger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什么仿真,那个参数不同?

trannosie仿真,输入噪声前后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W随变量nfinger变了吗

没有变,因为我只将fingers设置成变量,然后变量数值是2,没有设变量之前,fingers也是2,这两种情况下trannoise仿真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按道理来说应该一样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annosie仿真,输入噪声前后有差别

两次仿真都是针对finger参数的,应该不会变化,你查看一下网表,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仿真都是针对finger参数的,应该不会变化,你查看一下网表,对比一下
...

网表是对过的,因为我用相同的testbench仿真pnoise,设置变量与不设变量前后是一样的

网友B:
finger改变,总W也应该改变吧,total w = w*fin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nger改变,总W也应该改变吧,total w = w*finger

finger前后我设的值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设置fingers为1仿真,然后将fingers设置为变量nfinger,将其数值nfinger=1再仿真。如果结果一样,初步排除添加变量等一系列设置对仿真结果的影响。假设都一样,你需要在total w一栏编写该项关于nfinger变化而变化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设置fingers为1仿真,然后将fingers设置为变量nfinger,将其数值nfinger=1再仿真。如果结果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