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们,请教一个关于NDEMOS的S和B为啥要分离,并且用STI隔离的问题

楼主(2024-05-15):
如题,在分析工艺的时候,发现LDMOS和DEMOS剖面图的差别是DEMOS的S和B是分开的,并且使用了STI来隔离。

想请教一下各位佬们,为啥在做DEMOS的时候,要把S和B分开呢?用STI来隔S和B,从物理结构或其他角度来考虑,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期待各位佬们的解答!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有些情况下需要把S/B的电位分开。

网友B:
电位不同,不连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要分开。S和B端不是一定相同电位的,如果是不同电位,防止漏电就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有些情况下需要把S/B的电位分开。

谢谢您的回答,
可以举例说一下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不同,不连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要分开。S和B端不是一定相同电位的,如果是不同电位,防止漏电就要分开。 ...

谢谢您的回答,

根据您的回答,我有两个疑惑的地方。一是DEMOS为什么B和S要分开,或者LDMOS为什么B和S要短接;二是防止漏电是为了防止什么漏电呢?是P+N+反向漏电吗?
对于B和S用STI隔开的问题,我思考过可能一是为了防止形成P+N+结,有比较大的势垒电容;二是为了提高击穿电压(应该是齐纳击穿),不知道我的思考方向和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根据您的回答,我有两个疑惑的地方。一是DEMOS为什么B和S要分开,或者LDMOS为什么B和S要 ...

第一个地方。为什么一个分开一个不分开,因为工厂考虑到电路的使用情景,需要提供两种器件给电路挑选,所以如此。第二个地方,关于漏电是指当电路需要让S/B电位分开,但是提供的器件只有合并在一起,就直接短路了。为什么使用STI隔离,这和工艺制程相关,不仅仅是这里使用STI隔离,本工艺的所有有源区都是使用STI隔离的,亚微米是使用locos隔离工艺,深亚微米是使用浅槽隔离,具体你可以看看《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地方。为什么一个分开一个不分开,因为工厂考虑到电路的使用情景,需要提供两种器件给电路挑选,所 ...

看了您推荐的书,解答了我不少疑惑。我阐述一下我对漏电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还希望您能指正。
当P+与N+直接接触,并施加反压时,N+与P+和PBODY产生的两个耗尽区会直接相连。当栅压一定高时,感应出的沟道也会直接与耗尽区相连,而P+接的GND(假如),这条通路是一条相对低阻的通路,因此会有一定量的载流子往GND流,引起漏电。
再次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C:
用STI隔离跟工艺下不同器件的特点没有什么关系,跟工艺制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I隔离跟工艺下不同器件的特点没有什么关系,跟工艺制程有关系。

是的,在深亚微米(<0.25um)下,用的sti,在亚微米(>0.3um)用的是locos

网友D:
应用场景不一样
NLD类型的器件,一般会做为功率器件,也可以当作开关使用,所以其沟道长度相对小一些。当S与B,butting时,面积会比分开小很多。

DEMOS类型的器件,一般作为,高压转低压的,中间转换器,作为模拟器件使用,S端可以接到低压器件上,也可以与B短接接与gnd。一般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用场景不一样
NLD类型的器件,一般会做为功率器件,也可以当作开关使用,所以其沟道长度相对小一些。当S ...

感谢您的回答,为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为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不客气,这个论坛,还是不错的,许多人,乐意答疑解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这个论坛,还是不错的,许多人,乐意答疑解惑的

第一次发帖,已经感受到了

网友(2024-12-24):
我刚好也在看这个DEMOS和LDMOS的区别,学到了不少!!!感谢大家!!!

网友(2025-02-10):
理论上讲,不隔开完全没意义

网友:
1、这只是剖面图,建议先看版图 2、LDMOS的-节约RSP,防止LU,其结构一般分开接也没意义,作用不同 3、DEMOS-如果不用STI分开,则失去其作用,必须STI,且必须分开。作用决定的。

网友:
之前做的中芯BCDA的工艺里也有这个管子一直很疑惑,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