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180BCD工艺跑lvs显示Source netlist subckts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4-05-15):
看别人教程说找subckt文件,但我也没找到啊,新手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
楼主,你的xrc文件夹里有.xrc文件吗

网友:
你加了empty_subckt.sp文件吗?

网友:
可以看看剩下两个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有.subckt之类的语句,那个就是这个文件

网友:
然后在layout xl界面点calibre 中的setup,点netlist那个,找到有include的行,把这个文件路径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解决了,把3t文件加到这个位置就能跑了

网友:
3t文件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