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proc文件编写问题

楼主(2024-05-15):
有老哥知道EMX仿真的.proc文件里的dtemp是什么意思啊?我看前面没有赋值,是否需要自己在前面定义一下,还有就是假如我用metal9做电感,他的感知是和这里面定义的什么有关呀?最近在尝试编写.proc文件,新手勿怪!!!!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99269/article/details/129010494

或者去手册里面直接搜应该是电阻随温度变化的公式,手册里有示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