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问题

楼主(2024-05-15):
unfixeable transition violation found at DOUT CLK driving net A.CCOPT is unable to appropriately place buffers to fix this violation 想问下这个warn是什么原因 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在DOUT CLK驱动网络中发现的不可修复的转换违规。a.c ccopt无法适当地放置缓冲区来修复此违规

网友:
这个就是clock tree上有transition violation. 这个要看下是什么原因无法通过放buffer来解决。看下floorplan, SI, cell选择问题等,找下netlist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spi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