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SDM输入共模电平无法建立问题

楼主(2024-05-15):
如上图所示,这个一阶SDM的积分器输出正常,ENOB也正常,但是输入共模电平不是默认配置的1V,而是在缓慢下降,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平是自建立的,何来默认配置1V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平是自建立的,何来默认配置1V一说?

你好,这个自建立是怎么解释的?在实际运放中确实能看到自建立的过程;它是通过单独的电容支路来建立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平是自建立的,何来默认配置1V一说?

这个理想模型的共模电平就用1V DC来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平是自建立的,何来默认配置1V一说?

我看了一下之前你的Vcm自建立帖子,受益匪浅;不过里面好像没有把VREF计算进去吧?就是如果反馈回来的电平是0或者VREF,这样会不会对共模输入电平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之前你的Vcm自建立帖子,受益匪浅;不过里面好像没有把VREF计算进去吧?就是如果反馈回来的电 ...

参考两输入的情况,一个输入为vin,另一个输入为反馈;
对于反馈而言,正负端一般给入的为   VREF和0   或者   0和VREF,所以不管反馈为正还是为负,反馈的共模点都是恒定确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两输入的情况,一个输入为vin,另一个输入为反馈;
对于反馈而言,正负端一般给入的为   VREF和0    ...

是的,调用0.5*VREF作为共模确实可以解释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