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用ads进行功率放大器的零极点分析吗

楼主(2024-05-15):
求问一下是否可以用ads来进行电路的零极点分析。目前在做一个39G的功率放大器,仿真下来有一条支路比较影响稳定性。查阅了资料后发现可以用wsp控件来仿真稳定性,但是看了一下不是很懂。请问一下有没有大神对这方面比较熟悉呢?

网友A:
wsp也无法进行零极点分析。它的基础是NDF.  有一个插件软件叫STAN,是可以做零极点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p也无法进行零极点分析。它的基础是NDF.  有一个插件软件叫STAN,是可以做零极点分析的.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p也无法进行零极点分析。它的基础是NDF.  有一个插件软件叫STAN,是可以做零极点分析的. ...

如果WSP的基础是NDF的话岂不是用不上了吗。因为厂家给的PDK都没有压控源,无法设置开关

网友A:
没有压控源的开关也可以用wsp啊,类似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压控源的开关也可以用wsp啊,类似stb仿真。

去问一下具体该怎么仿呢?stb仿真是插入i_probe来断开环路,仿NDF是用DC FEED来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