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前进位加法器求助

楼主(2024-05-15):
超前进位加法器可以提前计算进位,理论上是做到了同时计算出了输出进位,但是每一位的产生在综合时使用到了很多位输入的与门和或门,虽然门延迟数减少了,但是多位输入的与门本身延迟就很高,所以DC综合后也没有得到优化,请问为啥说超前进位加法器计算加法是最快的呢

网友A:
你把串行加法器的最大 timing path 拉出来比一下,应该比 CLA 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串行加法器的最大 timing path 拉出来比一下,应该比 CLA 长很多

逻辑门是长了很多,但是他的每个门都是两输入,延迟比较低,这个CLA的与门都是四输入,延迟很大,整体综合下来不会比串行快很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门是长了很多,但是他的每个门都是两输入,延迟比较低,这个CLA的与门都是四输入,延迟很大,整体综 ...

你可以把四输入拆成两输入,还是长很多,比如你可以综合的时候禁用四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四输入拆成两输入,还是长很多,比如你可以综合的时候禁用四输入
...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超前进位加法优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改成两输入的也是有很大的串行结构,优化能力相对来说好一点点,谢谢大佬,我在试着调一下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