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布局问题

楼主(2024-05-15):
二级运放。麻烦前辈们帮忙看一下版图这样布局有什么问题,前仿的增益有87DB,后仿就只剩下四十多了,带宽也变小了不少。新人完全不懂,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不过pex提取noRC增益也是只有四十多DB,请问会不会也有可能是pex提参有点问题

网友A:
你这除了差分对,其他全连连看啊哈哈哈哈

网友B:
M10和M11错的一塌糊涂,你仿真什么?这个器件能这么接吗?

网友:
相对于成熟版图布局来说,你这问题也太多了,仿真差的多很正常

网友:
挺好,至少三年经验才能画出这效果

网友C:
运放放大器没有做到对称  而且连线真的问题有些多

网友D:
看看类似已经完成的layout吧,布局连线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一眼过去不用仿真

网友:
这版图你能仿出40也行了

网友:
我甚至没找出差分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0和M11错的一塌糊涂,你仿真什么?这个器件能这么接吗?

请问能具体说一下为什么不能这样接吗?因为衬底不是GND,用DNW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除了差分对,其他全连连看啊哈哈哈哈

前辈可以说一下应该怎么改进布局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放大器没有做到对称  而且连线真的问题有些多

请问是每一个运放都要做到对称吗?只对称需要匹配的电流镜、差分输入是不够的吗?可以具体说说布局和连线应该怎么改吗?新人真的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类似已经完成的layout吧,布局连线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一眼过去不用仿真 ...

请问有已经布局好的layout参考一下吗?新人不知道从哪里找资料,可以发一下给我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具体说一下为什么不能这样接吗?因为衬底不是GND,用DNW工艺

你研究一些这个器件的剖面图,看看能不能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一些这个器件的剖面图,看看能不能这样接

那请问DNW应该怎么接呢?没搜到相关的资料不过我这样接DRC和LVS都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DNW应该怎么接呢?没搜到相关的资料不过我这样接DRC和LVS都是可以通过的
...

那个器件用到了DNW层,你把电路图在展示一下,我看到的是普通nmos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器件用到了DNW层,你把电路图在展示一下,我看到的是普通nmos器件。
...

nmosM10和M11,衬底的电位不是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nmosM10和M11,衬底的电位不是GND

这两个器件是普通nmos管吗?如果是的话,衬底电位不接GND是有问题的。你LVS也是过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器件是普通nmos管吗?如果是的话,衬底电位不接GND是有问题的。你LVS也是过不去的

...

但是如何衬底接GND的话,会有比较大的体效应,前仿增益就达不到了

网友:
建议你找别人画的图看一下

网友:
你这个只是单纯的连线,不能算是版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如何衬底接GND的话,会有比较大的体效应,前仿增益就达不到了

这个器件的结构你没有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DNW应该怎么接呢?没搜到相关的资料不过我这样接DRC和LVS都是可以通过的
...

普通NMOS Body电位需要单独接的时候,是需要放在DNW 兜起来的RW里面的,只要保证DNW 电位一定高过RW (即NMOS body)电位就行。有的工艺会提供5端带DNW的NMOS管,没有的话就人工保证DNW电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器件的结构你没有搞清楚。

请问可以具体说一下,不改原理图的情况下,M10和M11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具体说一下,不改原理图的情况下,M10和M11应该怎么接呢?

你把器件剖面图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