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tri

楼主(2024-05-15):
dc综合 中为什么要把和inout相连的wire声明成tri

网友:
感觉没问题

网友A:
可综合的代码中,不能有i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综合的代码中,不能有inout

是相连的wire被声明成tri了,inoutport还是存在呀

网友:
没见过这种操作,有大佬搞清楚了踢我一下,学习学习。对于IO类型接口,我是分出input和output进行综合,片外接模拟三态IO

网友:
因为inout 有两个方向,但是理论上只能有一个方向,把和inout port 相连的net 综合为三态,打开的时候 port 可以驱动其他起input作用,关闭的时候不能驱动起output作用。

网友:
楼主,DC如何设置把inout相连wire定义成tri啊

网友B(2024-09-03):
tri和wire是一样的,如果说的是verilog的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i和wire是一样的,如果说的是verilog的关键字。

对的 verilog语法上wire和tri是完全同义的。只是可能有些后端工具不支持tri。

网友:
综合出tri没问题,如需解决这个网表在后端使用的问题。
可以在 综合compile之后,导出网表之前设置set_app_var verilogout_no_tri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