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看看这样的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版图怎么布局

楼主(2024-05-15):
如图,哪些管子要考虑匹配,multi和finger怎么选择,纯小白,求求了

网友A:
没搞那么详细,大概这么个意思,第一级很重要,然后偏置我丢到一边的,有需要自己配置对称或者干啥。第二级根据面积和形状也是自己配,放在偏置两边对称减少高度or顺着放下面减小宽度,也是保持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那么详细,大概这么个意思

厉害

网友B:
根据个数和尺寸来看,这样感觉会节省面积一点。dmy自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那么详细,大概这么个意思,第一级很重要,然后偏置我丢到一边的,有需要自己配置对称或者干啥。第二级 ...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这样布局合理吗?主要对两个电流镜和差分对做了匹配处理,差分对做了两排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个数和尺寸来看,这样感觉会节省面积一点。dmy自配。

pmos电流镜是否也应该做匹配呢

网友:
建议p的一二级做和n的一二级均做成cascode,整体版图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pmos电流镜是否也应该做匹配呢

嗯,要做的,我上面那个弄的有点草率,电流源放中间,电流镜放电流源两边匹配

网友:
C别放中间

楼主:
能问下为什么嘛?被镜像管匹配时不是要求放中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这样布局合理吗?主要对两个电流镜和差分对做了匹配处理,差分对做了两排的匹配

C不能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这样布局合理吗?主要对两个电流镜和差分对做了匹配处理,差分对做了两排的匹配

蓝紫黄肯定是要在一起的,不要把绿色插中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这样布局合理吗?主要对两个电流镜和差分对做了匹配处理,差分对做了两排的匹配

二级可能会瘦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二级可能会瘦一点

形状大概是这样,绿色部分你可以合并,三个分别为ABC,那么就做成一排C*B*AA*B*C

网友C:
以上是我对这个原理图的理解。看了楼上的讲解,我应该对这个原理图理解有误了(没有考虑到对称性),不过还是希望有误的地方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可能会瘦一点

请问蓝色部分的C和黄色部分的A应该都是被镜像管吧?电流镜匹配的时候不是镜像管放两边,被镜像管放中间吗还有差分对这里是ABAB匹配好还是ABBA匹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上是我对这个原理图的理解。看了楼上的讲解,我应该对这个原理图理解有误了(没有考虑到对称性),不过还 ...

让差分对独自美丽,还有你看了上面应该看到C不要放中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差分对独自美丽,还有你看了上面应该看到C不要放中间啊

是的,看了楼上的想法 确实可以,在我第一眼看见这个原理图就是目前这样的想法,所以现在也是带着疑问了解一下,主要是还是第一级的电流镜的基准电流源C为什么不能放中间?包括左下角的电流镜同理。然后就是没注意把右边的结构看成了cascode(顺便问一下这种可以做成近似匹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蓝色部分的C和黄色部分的A应该都是被镜像管吧?电流镜匹配的时候不是镜像管放两边,被镜像管放中间吗 ...

这个可以灵活处理,主要保持环境一致就好

楼主:
自己又画了下版图,求大佬看看布局布线合理性,drc已经过了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A:
形状大概是这样,绿色部分你可以合并,三个分别为ABC,那么就做成一排C*B*AA*B*C
...

我估计就这么放了,右边的管子也要一组一组往下放吗

网友:
没有这么摆的吗,上下P管N管都放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不能在中间

哈喽,你好。请问C不能放中间是有什么原因吗?求教求教。

网友:
同问为啥C不能放中间?

网友:
c可以放中间呀

网友E(2025-08-28):
为啥不能放中间 这个可是 电流镜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能放中间 这个可是 电流镜的基础

抱歉 看撇了 c应该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