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nology defined minimum cell pin width

楼主(2024-05-15):
如题,目前我看到一篇论文,他定义了某个参数为技术定义的最小单元引脚宽度,想问这个参数的数字可以从哪里找到?

网友:
你是说在工艺库文件里面找?那就去techfile里面看。一般来说pin min width就是出pin的这个金属层的最小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