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输入幅度与SNDR的关系

楼主(2024-05-15):
请问下大家,SAR ADC的输入幅度与SNDR和参考电压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我的参考电压是1.1V,差分VFS=1.1*2,这样SNDR测出来较高,如果我的VFS=2*600mV,SNDR测出来就会下降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下降了5.3d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下降了5.3dB吗

具体的没算,但是根据SNDR的公式来看肯定会下降,但是具体是什么关系我还没理清

网友:
输入信号幅度越大,信号功率越大,SNDR越高。

网友:
信号小了,噪声不变,信噪比肯定下降啊

网友:
参考电压主要影响量化噪声吧,而且参考电压下降,输入的幅度也会跟着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没算,但是根据SNDR的公式来看肯定会下降,但是具体是什么关系我还没理清 ...

SNDR=10*log(signa-power/noise-power)

if noise-power is the same, the signal-power is proportional to VFS,
0.6V < 1.1V --> SNDR will be lower when VFS=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