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如何确保每个周期都能关闭上功率管

楼主(2024-05-15):
       如题,本人最近正在学习Buck相关知识,搭建了一个时钟频率为1.5MHz的峰值电流模Buck电路。但是仿真时发现:去掉斜坡补偿,且占空比较大时,检测到的电流不能在一个周期内碰到误差放大器输出,导致上管一个周期内不能关闭,开关节点的频率降为750kHz(有时候甚至到500kHz),而电感电流、输出电压的平均值都正常,且无次谐波振荡,仅仅是纹波变大了?!(说明这些频率其实也是稳态?)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才能保证开关节点的频率为我想要的频率?(我目前觉得加入足够大的斜坡补偿或许是一种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
不懂,但是+3

网友:
对于你这个问题来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仔细看过你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我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正如我一开始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sub harmonic oscillation
named period doubling
add an aritifical r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