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LDO的带隙基准怎么设计

楼主(2024-05-15):
最近在考虑用于LDO的带隙基准电路设计,但是遇见一些问题,求各路大佬解答疑惑
1.设计了如图带隙基准,但是用的带米勒补偿的二级运放,看eetop上很多帖子说低压求和型带隙不能用米勒补偿的运放,想知道为啥
2.如图结构能够用在高压吗?(2-3.3V输入,1.2V输出)
3.如果不能用如图结构,想要一个精准的1.2V电压输出,推荐一下带隙基准的结构(PTAT电流+vbe那种好像只能输出1.25v这样子。调输出电阻可以调到1.2V,但又影响温度系数的匹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低压求和型带隙基准

低压求和型带隙基准

网友A:
个人观点:
放大器、M2和M1形成两个环路,一个是正反馈,一个是负反馈。因此放大器尽量采用单级,增加稳定性。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1.2V的电压,一方面是因为1.25V是个理论值,实际得到的电压到不了1.25V;同时,M3那一路的电阻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B: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放大器、M2和M1形成两个环路,一个是正反馈,一个是负反馈。因此放大器尽量采用单级,增加稳定 ...

嗯谢谢您,我说的不是这个电路能否实现1.2V,这个电路能调到1.2V的,但是我不知它用于高压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能用于高压那么ptat电流+vbe那种带隙输出也可以到1.2V,但是那样vbe和deta-vbe的比例就不是最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我网上随便截图的。但是画图你可以用vis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您,我说的不是这个电路能否实现1.2V,这个电路能调到1.2V的,但是我不知它用于高压会有什么问题。 ...

这是标准的电流型带隙基准,输出电压无限制,你更该担心的是电压余度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标准的电流型带隙基准,输出电压无限制,你更该担心的是电压余度够不够用。
...

嗯谢谢您,我的电压余度是够的,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eetop上看见其他大佬说不建议这个结构使用在1.3V的电压以上,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您,我的电压余度是够的,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eetop上看见其他大佬说不建议这个结构使用在1 ...

不太确定你指的高压是什么,如果是VDD太高而使用的是低电压元件那确实,但如果指的是电压余裕很高那很好不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放大器、M2和M1形成两个环路,一个是正反馈,一个是负反馈。因此放大器尽量采用单级,增加稳定 ...

是的,BG放大器提供直流增益,而不是带宽,尽量使用简单结构,保证稳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确定你指的高压是什么,如果是VDD太高而使用的是低电压元件那确实,但如果指的是电压余裕很高那很好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看帖子说1.3V以上不建议使用,想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BG放大器提供直流增益,而不是带宽,尽量使用简单结构,保证稳定即可。
...

运放的带宽不是影响带隙的psrr吗?如果是单极的话,怎么考虑对带隙psrr的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随便截图的。但是画图你可以用visio

我知道VISIO,就是看你这个图不是VISIO画的所以好奇什么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看帖子说1.3V以上不建议使用,想知道为啥

有帖子连结吗?想做确认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帖子连结吗?想做确认再评论

非常抱歉我没有把那个链接收藏起来仔细去体会,导致我现在找了快一个小时也没找到,,,麻木了。

网友:
banba结构,用在你这里非常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随便截图的。但是画图你可以用visio

nicer...

网友(2024-12-23):
我最近搞的一个BG也用了这个结构,需要VDD在5~14V之间BG都正常工作,而且VDD纹波集中在1MHz。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PSR一直做不好,搜了很多资料但一直不清楚PSR是由哪些部分决定的,是不是二级运放有影响?另一个就是电压跨度大了以后启动电路不好搞,总担心MOS栅极被击穿,不知有什么合适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