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gate 的 enable 信号需要同步吗??

楼主(2024-05-15):
clock gate 的 enable 信号需要同步吗??

clock divide 的div number需要同步吗??

网友A:
clock gate的enable信号肯定是要同步的。
clock divide的divide number需要同步吗?这个看具体使用情况,比如这个clock是给外设用的,而且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动态改变,那么就可以不是同步的,因为可以先关外设,clock 设置好了,再开外设。如果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动态改变,那么是需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gate的enable信号肯定是要同步的。
clock divide的divide number需要同步吗?这个看具体使用情况,比 ...

那么问题来了,需要先收到div_num才能分频产生clk,那应该怎么同步

网友(2024-06-25):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需要先收到div_num才能分频产生clk,那应该怎么同步

格雷码,用分频前的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