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guard ring没有PGR、NGR

楼主(2024-05-15):
我在网上看到的教程是在nmos管周围加PGR,但是我这里没有那种guard ring,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使用Shift+G调不出来,可以直接用快捷键o调带衬底的接触孔,使用阵列围一个,拐角处空位对齐

网友:
工艺不一样,没改名字的话不一定叫PGR,也许你这个psubring就是PGR,Nwellwing就是NGR

网友:
自己建一个呀

网友:
这个博主写的相对全面,最后记得保存在自己的目录下,方便下次使用(转载JK_chenwen)https://blog.eetop.cn/blog-1104918-6953712.html

网友:
你好,PGR,NGR本身就是一个缩写词。PGR全称即:PSubGuardring。 NGR全称即:NwellGuardring。图中所示的Guard Ring Template中的即您所需的PGR N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