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安装pdk时的inter layer是什么意思,多谢了。

楼主(2024-05-15):
(图片)

网友:
除去顶层金属外的内部互连线层数

网友:
一眼SMIC,楼上正解。

网友:
因客户设计需求不同,在一种工艺中,往往可以选择数种不同的金属层数,厚度等属性。在PDK安装时,需要选择顶层金属厚度及金属层数。假如在金属层数你选择的是5层,那么你的工艺整体可以使用的层数即为6层。如果你的POLY为单层,那么即为我们常常称呼的1P6M。除了这6层外,在TOP METAL以上可能还会有RDL(可重构)层,是铝线。这些即layout可接触到的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