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I precision labs中opamp noise中的问题

楼主(2024-05-15):
如图所示,这个slide里面说到在计算图中运放电阻的噪声时,可以等效为两个电阻并联。可是,按照先计算等效输出噪声,再除以噪声增益,得到等效输入噪声的话,计算出来似乎不一样。按照图中运放的实现方式,流经两个电阻的电流相等,这样看似乎两个电阻的噪声是相关的了。想请教以下,slide里面的等效电路是怎么推导的呢?

网友A:
跟先计算等效输出噪声,再除以增益是一致的。等效输出噪声Vno^2=(R2/R1)^2*VnR1^2+VnR2^2,增益1+R2/R1,等效输入噪声Vno^2/(1+R2/R1)^2。结果与两个电阻并联噪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先计算等效输出噪声,再除以增益是一致的。等效输出噪声Vno^2=(R2/R1)^2*VnR1^2+VnR2^2,增益1+R2/R1, ...

哦哦我明白了,感谢感谢。我一开始理解错了,认为这两个噪声源是相关的了,所以算的是Vno=(R2/R1)VnR1+VnR2。。。这两个应该是非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