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的lvs,运行为啥报这个错呢。求助!!!

楼主(2024-05-15):
点击Run LVS就会弹出这个窗口,点击继续的话就会直接报错了,也是说找不到这个文件。但是显示的路径和我用的PDK路径不一样呀,就感觉很奇怪。
LVS  Rules File选的是所用PDK里面calibre文件夹下面的.lvs文件,运行
之前跑的时候是可以的,最近安装了报错路径的这个PDK,不过用的还是原来的那个,而且把后安装的这个PDK删除了也一直报这个错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求大佬帮助!!

网友A:
看样子,你是用的virtuoso吧,这个问题是由于PDK库初始化设置导致的,想要修复方法有两个,改code或者在这个文件夹下放入source.add

网友B:
Layout 界面 菜单栏 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里面 include File 的路径改到实际对应的 source.add 所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是用的virtuoso吧,这个问题是由于PDK库初始化设置导致的,想要修复方法有两个,改code或者在这 ...

感谢回复!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 界面 菜单栏 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里面 include File 的路径改到实际对应的 sour ...

感谢回复!解决了!
另外想请问一下,LVS报错missing port要怎么解决呢。全部的端口都报了这个错,检查过pin和label的层级都是对应的金属层pin和text,其他地方一般也是说是由于层级不对,但是我现在M1上分别用的M1Pin和M1text,M2上也是对应M2的,也还是一直报这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解决了!
另外想请问一下,LVS报错missing port要怎么解决呢。全部的端口都报了这个错,检查过 ...

M1 text 是label 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 text 是label 层吗

是的,端口的label是用的这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