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8里面对smic018mmrf进行仿真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新人小白求助

楼主(2024-05-16):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21.1.0.058 64bit -- 18 Aug 2021
Copyright (C) 1989-202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meow   Host: meowu   HostID: 9DC57393   PID: 9047
Memory  available: 6.3557 GB  physical: 8.2863 GB
Linux   : Ubuntu 20.04.6 LTS
CPU Type: 11th Gen Intel(R) Core(TM) i7-11800H @ 2.30GHz
All processors running at 2304.0 MHz
        Socket: Processors
        0:       0,  1,  2,  3

System load averages (1min, 5min, 15min) : 9.0 %, 5.0 %, 3.0 %
This is a virtual machine

Simulating `input.scs' on meowu at 1:15:41 AM, Thur May 16, 2024 (process id: 9047).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home/meow/Desktop/simulation/sim_two-Amp1/spectre/schematic/netlist
Command line: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bin/spectre -64 input.scs  \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1_1959_9 -format psfxl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spectre pid = 9047

Licensing Information:
[01:15:41.237409] Configured Lic search path (20.02-p002): /opt/cadence/IC618/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censing Information:
[01:15:41.382656] Periodic Lic check successful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philips_o_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stmodels_sh.so ...
Reading file:  /home/meow/Desktop/simulation/sim_two-Amp1/spectre/schematic/netlist/input.scs
Reading file: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lib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mdl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bjt_spe.mdl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res_spe.mdl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mim_spe.mdl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7_res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es.def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FATAL (VACOMP-2096):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smic18mmrf/../models/spectre/res.def'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valid Verilog-A file. In previous releases, '.def' was a file extension typically used for SpectreHDL files but SpectreHDL is no longer supported. If this file is a SpectreHDL file, you need to replace it with an equivalent Verilog-A file.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spe.lib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mos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res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es_rf.def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FATAL (VACOMP-2096):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smic18mmrf/../models/spectre/res_rf.def'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valid Verilog-A file. In previous releases, '.def' was a file extension typically used for SpectreHDL files but SpectreHDL is no longer supported. If this file is a SpectreHDL file, you need to replace it with an equivalent Verilog-A file.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mim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f018_m6_res_spe.lib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f018_m6_res_spe.mdl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diff_ind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spri_ind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_rf_v1p5_var_spe.ckt
Reading file:  /home/meow/PDK/smic18mse_9k_20180913(1)/smic18mse_9k_20180913/models/spectre/ms018_enhanced_v1p11_spe.lib
Reading file:  /home/meow/PDK/smic18mse_9k_20180913(1)/smic18mse_9k_20180913/models/spectre/ms018_enhanced_v1p11_mis_spe.mdl
Reading file:  /home/meow/PDK/smic18mse_9k_20180913(1)/smic18mse_9k_20180913/models/spectre/ms018_enhanced_v1p11_spe.mdl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364.751 ms, elapsed = 245.648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403.392 ms, elapsed = 245.652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120 Mbytes.

Licensing Information:
Lic Summary:
[01:15:41.021715] Cdslmd servers:/opt/cadence/IC618/share/license/license.dat
[01:15:41.546014] Feature usage summary:
[01:15:41.546015] Virtuoso_Spectre

Aggregate audit (1:15:41 AM, Thur May 16, 2024):
Time used: CPU = 404 ms, elapsed = 404 ms, util. = 100%.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18.4 ms.
Peak memory used = 120 Mbytes.
Simulation started at: 1:15:41 AM, Thur May 16, 2024, ended at: 1:15:41 AM, Thur May 16, 2024, with elapsed time (wall clock): 404 m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2 errors,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A:
你的smics 模型太老了,或者是你的spectre太新了

网友B: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es_rf.def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es.def
把这两个库删掉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是做rf的话,可以把带_rf相关的库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mics 模型太老了,或者是你的spectre太新了

感谢,已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OA/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res_rf.def
/home/meow/tech/smic_018mmrf ...

感谢,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