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反馈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16):
如图所示,我的理解就是,当电源VDD增大一点时,M8、M15的源极电压增大,从而更多的空穴流向漏极,增大VD8,VD15。M16来说,VD15增大,从而吸引更多的源极载流子也就是电子流向M16的漏极。因为电子被抽掉,M16的源极会被拉高,进而拉高M7的栅极。因为M7栅极电压的增大,从而让其沟道宽度变大,使得更多的载流子从源极流向漏极,进而拉低M7的漏极,因为流的是电子嘛。那么现在就出来了,R5的上端电位因为M8原因被拉高,下断电位因为M7的原因被拉低,VR5不应该增大嘛。我学的不咋样,理解偏差肯定有,还请各位路过的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
你这种分析方法少见啊,趴楼学习学习

网友:
中间产生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所以VR5不随电源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