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顶层金属画的电感,如何过lvs

楼主(2024-05-16):
用MTT2层金属画了一个电感,怎么才能过lvs呀,有个方法是加金属电阻,具体如何操作呀?

网友A:
你就在电感layout里面加个金属电阻,在原理里面同样用一个金属电阻去过lvs,你电感不就是一根绕起来的金属线么,把他当成金属电阻来处理

网友:
做个电路图,留出pin脚,版图上也做成一个cell,然后用lvs 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在电感layout里面加个金属电阻,在原理里面同样用一个金属电阻去过lvs,你电感不就是一根绕起来的金属 ...

电感版图两端都加一个金属电阻吗?那原理图里的电感还需要删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版图两端都加一个金属电阻吗?那原理图里的电感还需要删除吗?

layout里面你就将金属电阻当成一个普通两端器件,电感就当成这个器件两端的连线,原理图不删除啊,你不是要过lvs吗,layout里面有金属电阻,你对应原理图也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里面你就将金属电阻当成一个普通两端器件,电感就当成这个器件两端的连线,原理图不删除啊,你不是 ...

电阻的阻值是不是越想越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里面你就将金属电阻当成一个普通两端器件,电感就当成这个器件两端的连线,原理图不删除啊,你不是 ...

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的阻值是不是越想越好呀?

不管阻值啊,你只是拿来过lvs用的,你那个电阻就是个标记用的,宽度跟你的电感线圈一样宽就行了,长度无所谓,本身他的材料就跟你的电感金属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嘛?

可以这样,你左右电阻长度可以取不一样的,这样就可以区分电感的两个pin了,不会出现你正着摆跟反着摆都能过lvs的情况

网友:
就类似这种,你把电感当成电阻处理过 lvs,仿真的话电感要用 em 工具去抽取 sp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