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除了基础的功能验证,还需要做哪些?

楼主(2024-05-16):
Hi,各位大佬

    最近面试遇到一个问题,面试官问:我们验证会对模块做根本的功能性的验证,这往往是不够的,除了功能性的验证,还要做哪些测试来保证验证的完备性呢?

    我想了一下,除了最根本的功能性验证,还有比如:
    1. XPROP,检查传播中的x态
    2. 加压测试,对axi的ready和valid延时,实现加压
    3. 时钟复位
    4. fpga,将电路导到板子上,看实际使用是否正常

请各位大佬看下还有哪些需要补充,多谢

网友:
还有异常测试,比如输入的序列有错的情况下,模块的反应。

网友:
形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