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use修调

楼主(2024-05-16):
想问一下有没有做过fuse修调的大神,fuse修调一般去找谁做,价格是怎么确定的。还有fuse修调要提供哪些东西。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起码得提供修调位吧

网友:
激光fuse还是电流fuse?

激光fuse需要提供版图上的坐标, 定位标记等
电流fuse提供烧写方案, 电压, 电流, 持续时间等

网友:
最好问fab要相关的rule,一般fab会有一份rule,CP厂也会有一份rule,两者都能满足,应该就没问题。成熟工艺按照rule来就行了,新工艺的话需要问fab要熔断后的电阻分布,评估下良率能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