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阵列上级板提参寄生电容占10%怎么办?

楼主(2024-05-16):
smic0.18工艺,6bit SAR,总电容4.6pF;

提参电容阵列上级板提参寄生电容占10%,这个比例正常吗,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寄生电容?

假设电容匹配较好的情况下,上级板寄生电容是不是仅引起增益误差的量化范围削减,不会影响ADC的线性度?

网友A:
寄生电容式对地的还是?对地的采用高层金属的电容可以减小寄生电容

网友B:
6bit 就4.6p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式对地的还是?对地的采用高层金属的电容可以减小寄生电容

解决了,不是全部对地的;
之前用的R+C,把CC等效到对地寄生了,实际对地寄生并没有那么大;
改成R+C+C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bit 就4.6pF .....

工艺库最小电容就100多f,自己画担心有问题就直接调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库最小电容就100多f,自己画担心有问题就直接调用了

这个必须得自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得自己来

请问自己用金属画电容有什么教程吗?

我看很多论文里单位电容都取1、2fF的样子,这么小的容值能满足6bit甚至10bit以上的电容失配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自己用金属画电容有什么教程吗?

我看很多论文里单位电容都取1、2fF的样子,这么小的容值能满足6bit ...

这个是实践出真知,layout很讲究,也是saradc比较核心的部分。  6bit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