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di开启多线程读取波形的最大线程数

楼主(2024-05-16):
配置环境变量FFR_MT_THREAD_COUNT可以指定打开波形时使用的多线程数量,加快波形的打开。但是我发现即使我配了30,打开的时候弹出的窗口提示也只是用了16。不知道有成功用到更高线程数量的朋友吗?

网友A:
会报信息吧,你机器最大几个core可以用

楼主:
最大80个逻辑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报信息吧,你机器最大几个core可以用

最大80个逻辑core

网友B(2024-08-22):
去看下verdi的command doc。明确写明 -max_mtr_count最大就支持16

网友C:
不是应该是lscpu一下看看可以支持多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是lscpu一下看看可以支持多少么???

支持8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下verdi的command doc。明确写明 -max_mtr_count最大就支持16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