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w 窗口怎么调用TSMC PDK Tools

楼主(2024-05-16):
RT,怎么才能显示这个TSMC PDK Tools工具栏

网友:
试试.cdsinit里面定义一下,不确定行不行

网友A:
一般如果正确安装TSMC的pdk的话,ciw的菜单栏就会有了

网友B(2024-06-25):
正好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pdkLu

网友:
正好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pdk路径下的tsmc库找到libInit.il 文件。然后将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正确安装TSMC的pdk的话,ciw的菜单栏就会有了

大佬,pdk库在哪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pdkLu

1.在pdk下的tsmc文件夹找到libInit.il文件。
2.将这个文件的绝对路径写入.cdsinit中的configFileList这个列表里。
3.在CIW手动load .cds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