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在Area Optimization时崩溃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楼主(2024-05-16):
      尝试过syn 2020,2022多个版 ,分别在centos6 ,7 ,8上都跑过,服务器CPU和内存资源充分,都出同样的错误。

                                TOTAL
   ELAPSED            WORST NEG   SETUP    DESIGN
    TIME      AREA      SLACK     COST    RULE COST         ENDPOINT
  --------- --------- --------- --------- --------- -------------------------
    0:04:10 1848462.1     14.03   35971.1 13025331.8
Info-lpmode: computing default table with library = lib8596

  Beginning Area Optimization
  -----------------------------
Warning: Cell 'u_pad_block/U_dft_tp_sdtc_ip_41/dtc_reg'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touch" because it has
        a fixed_placement attribute. (PSYN-040)
Warning: Cell 'u_pad_block/U_dft_tp_sdtc_ip_40/dtc_reg'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touch" because it has
        a fixed_placement attribute. (PSYN-040)
Warning: Cell 'u_pad_block/U_dft_tp_sdtc_ip_39/dtc_reg'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touch" because it has
        a fixed_placement attribute. (PSYN-040)
Warning: Cell 'u_pad_block/U_dft_tp_sdtc_ip_38/dtc_reg'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touch" because it has
        a fixed_placement attribute. (PSYN-040)
...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Release = 'U-2022.12-SP1'  Architecture = 'linux64'  Program = 'dc_shell'
Exec = '/Eda/syn_vU-2022.12-SP1/linux64/syn/bin/common_shell_exec'

'13398746 230771521 230773930 230772653 46912557930032'

Stack trace for crashing thread
-------------------------------
SNPSee_72fe6ee5e6adf88ac107a01d196ffb8ed40842348ffb0f8b+36
SNPSee_f1ee00d2049be34bc9fa2aabd0709c661b77ea09a2cd7785+443
SNPSee_b0111077a1564ec2f03c23d0bb102089cced107fffe7abc9+209
SNPSee_616b6e047c741ff1baf571efe85d3536eac68d027a1be0e0030a066449e92897+186
SNPSee_b5b74bb29e23928e271a046254d5c62e+77
_L_unlock_13+52
gsignal+55
abort+328
...

网友A:
fatal error的可能性很多,一般来说是你的库文件有错误。我之前遇到过的情况是tluplus文件转换错误导致的fatal error。这个只能自己去一个个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al error的可能性很多,一般来说是你的库文件有错误。我之前遇到过的情况是tluplus文件转换错误导致的fa ...

谢谢!!!排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