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库搭建求教

楼主(2024-05-16):
新公司没有好用的工具库,只有最基础的,领导让搭建一下,但个人比较迷茫,求指教

我能想到的就是:
1. 不同电压域,正负压的level shifter
2. 不同尺寸的反相器
3. 不同尺寸的CMOS开关
4. 基础的与非、或非等等逻辑门
5. 基础的五管运放
6. 不同位数的编码、译码器
7. ESD保护模块
8. 不同带宽的滤波电路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补充,因为是做ldo,所以adda这些暂时用不到,就没添加。

网友A:
所有逻辑门;电平转换;各种触发器;TG门;缓冲器。个人认为这些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逻辑门;电平转换;各种触发器;TG门;缓冲器。个人认为这些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