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移除掉net的dont_buffer_net属性

楼主(2024-05-16):
如下:查找CTS-226发现需要移除这个属性,不然时序违例会比较严重,而且没法修复hold。

Information: DRC violations at pin u_partition_c/u_NV_NVDLA_cbuf_u_cbuf_ram_bank24_ram1_u_RAMF_256X64/CLKB cannot be fixed since it is connected to the dont_buffer_net u_partition_c/net29825 (CTS-226)

网友A:
remove_clock_tree_exception -dont_buffer_net [get_net u_partition_c/net29825]

不过这应该是你流程上加的cts exception, 问一下建流程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ove_clock_tree_exception -dont_buffer_net [get_net u_partition_c/net29825]

不过这应该是你流程上 ...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该怎么移除这个属性了,不过我流程上应该是没在clock_tree_exception中设置dont_buffer_net属性的,但是出现了。
我猜测的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硬核单元的clk pin,并且它是直接到block的时钟上的,它被划分到了INPUT路径,是直接外部clk连接它的,导致出现了这种情况。二是因为这个硬核单元划分了一个电压域,导致出现了这个属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为什么这条路径上的net会被添加为dont_buffer_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该怎么移除这个属性了,不过我流程上应该是没在clock_tree_exception中设置dont_buf ...

很可能就是因为第二点,可以试一下set_related_supply_net告诉工具macro pin的related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