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跑完没有Calibreview的窗口

楼主(2024-05-16):
在OUTPUT的netlist format里已经勾选了CalibreView,参考了之前的一个帖子把mgc_extview.skl文件在.cdsinit里也load了,还是不行,求问为什么?

网友A:
check 一下pex 的run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一下pex 的runset

具体要看哪些内容呢?如果 要输出Calibreview的话,不是只用把PEX的output的netlist修改一下就好了吗?

网友B:
手动看看
Calibre-setup-calib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看看
Calibre-setup-calibreview

手动生成了,谢谢您